计量误差原因在哪里

楼主(2010-12-13):
各位大侠好!我有个难题请大家帮忙!我公司用电负载100KW,原来在车间安装了计量表3*3(6A),互感器150:5的,现在供电方又在变压器房安装了计量表3*1.5(6A),互感器是一样,现在安装的表比原来的表每月多4-5000度电,变压器房距离车间100M,所用线径70平方毫米,线电流三相不平衡,高的190左右,低的130左右,请大侠们帮我分析分析造成计量误差的主要原因在哪里?非常感谢!!!

网友A:
变压器房的表比车间的表跑的多是肯定的,多百分之十左右差不多。你说的差4-5000度,这范围也太大了。你每月用多少度电?
jxh668

网友B:
用电负载100KW,变压器房距离车间100M,所用线径70平方毫米
线路损失很大

网友C:
能大到4-5000度,那节能减排早把你们单位排掉了,你的电镀表是单相的吧,每相电流不平蘅才可能这么大误差。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D:
是不是计量表和互感器不匹配。

楼主:
回复1楼大侠:我们每月用电40000度左右。请问有什么方案可以改善?谢谢赐教!

网友E:
4楼的说了还可以
迈翔

网友F:
配电房的计量大于车间计量属正常。但是不能相差太大。首先应该将二块计量表做一下校验。同时尽量地将三相负载做一次平衡。

网友G(2011-02-08):
互感器选用的也不太对,应该选用200/5较好,另外表地校正也很有必要
干到老,学到老

网友H:
互感器选用的也不太对,你是0.2级的吗 。应该选用200/5较好,另外表地校正也很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