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两个问题

楼主(2010-12-13):
请教以下两个问题
三菱变频器FR-E520-0.1K输入是单相220V 的
1输出的电压是多少V????
2一个100V的电机能用吗???
谢谢。。。。。。。。。

网友A:
进线220当然出线是0-220了;100v电机参数不详,不能下结论

网友B:
1、输出三相0-220V,可调!
2、100V的电机肯定可以用呀,只是要将电机频率和电机额定电压正确输入到相应的参数里!即压频比要符合电机的要求!
下载积分:+1(chzy_114)

网友C:
输出为三相220V
jxh668

网友D:
使用要限制最高输出电压

网友E:
1、输出三相0-220V,可调!
2、100V的电机肯定可以用呀,只是要将电机频率和电机额定电压正确输入到相应的参数里!即压频比要符合电机的要求!

网友F:
输出时三相220V
需要设置输出电压最高值,将其限制在100V以内。

网友G:
楼上正解

网友H:
要吧电机参数设在变频器里面,电压,转速,电流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