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辨别plc?

楼主(2010-12-13):
刚买了个fx1n-40mr1500大洋,不知道如何分辨三菱fx系列plc的真假,厂家说是原装的。

网友A:
按现在的行情貌似不止这个价格吧,你把小盖子翻开,看焊点是不是够精细,另外看两个盖端子的透明塑料盖上面有没有标40M的字
还有如果你经常用的话你可以从PLC上面标的字上面可以稍微区分一下的
现在的高仿不得不说很真,建议楼主以后买还是找些有信誉的大公司

网友B:
这么辨别我也想了解了解,近段用的FX2N好像就是假货来着,Y点老是吸住了放不开,郁闷啊

网友C:
厂家说是真的,这个厂家在哪啊?

网友D:
看外壳的字体,

网友E:
谁叫你买三菱的,自找苦吃,国产的不行吗?

网友F:
我也跟老板买过,有128点的有60点的都说是真的可就是分不出来。

网友G:
国产的用起来也还不错,目前还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H:
到三菱专卖店里买会比较安全
James

网友I:
一般把外壳拆掉,看电路板一些元器件的焊接工艺,原装的PLC焊接点的很整齐,元器件排布也很美观,建议如果plc不是有很大问题的话,用仿得也不错

网友J:
是啊,专卖店买

网友K:
还是到三菱专卖店里买会比较安全

网友L:
买三菱找站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