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3):
请问一下,我知道控制是触摸屏——PLC——变频器,但是不知道具体怎么弄.....
我是想用PLC通过通讯方式控制变频器,并在触摸屏上显示出来并可以更改频率.......
撇开触摸屏不谈,具体的PLC程序应该怎么写,还可以怎么弄?
请大爷们帮帮忙啊......
几朵白云月渐盈

网友A:
学习下,我也不会

网友B:
高速计数器与脉冲输出指令
能不能过得清楚一点呢大侠...

网友C:
要知道变频器通讯协议
modbos

网友C:
通过plc与变频器通讯,人机修改plc参数,控制变频器
问题是程序怎么写啊.....D8120可以实现通讯,但是后面的人机修改参数那段怎么写啊.....

网友D:
使用FX1N-1DA-BD模塊,參照特殊模塊編程看一下就會了,
我也刚好试过了这个功能,没问题的1
有例子么? 发上来看看好么

网友E:
找同一厂家的PLC和变频器,有的是有专门的变频器通讯指令,直接用指令很方便的
三菱的FX3U就有变频器通讯指令
三菱

网友F:
我做过一个,是用模拟量模块控制变频器转速的,触摸屏调节PLC的模拟量,就可以控制转速,挺好的
能把你的QQ给我么 我想知道得详细一点

网友G:
9楼 说的有道理!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H:
用变频器通信指令,不过要FX3U才有这功能!

网友H:
IVCK  变频器的运行监控 (读出)
IVDR 变频器的运行控制 (写入)
具体在哪个寄存器呢
就拿FX2N来说 在那个寄存器上存写入的 读出的
在变频器上怎么设置

网友I:
多学习下载上面有的学
迈翔

网友J:
装个DA模块,用模拟量控制变频器的频率,具体用0到5V或0到10V的自己考虑啊

网友K:
三菱网站上有详细的列子,看看就知道了
求连接

网友F:
我的QQ:47563162.我一般晚上在,白天上班

网友F:
资料上传

网友L:
如果变频器频率控制使用模拟量控制,可以直接在屏上写数值进行频率设置控制的。

网友M:
用MODBUS協議不就行了,觸摸屏上設定一個D0,在程式上讀取D0的值,發送到變頻器,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