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是三菱软件问题

楼主(2010-12-13):
今天给朋友拷一份程序,程序可以在朋友电脑打开,可是“传输设置”是灰色的,不能下载 软件8.52

网友A:
应该是三菱软件版本问题

网友B: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78493.html

楼主:
谢谢,明天我试试看

网友C:
关掉所有监视画面窗口,就可以了。

网友D:
Close All Windows,重開就OK!

楼主:
感谢版主,OK了

网友E:
解决方法,下载一个三菱仿真软件,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点击仿真,然后关闭,你就可以修改传输设置了。
我每次都这么弄,软件版本的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