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关于赐服的问题。

楼主(2010-12-13):
什么是滞留脉冲?他与指令脉冲是什么样的关系?

网友A:
已经发送的脉冲经过电子齿轮计算后减去伺服电机反馈回来的脉冲=滞留脉冲,举个例子就是:你现在烧开水,水是80度,而你要的开水是100度,这个20度的差在伺服控制里就是滞留脉冲。其实伺服不要把他想的多复杂,就是一个PID调节的三相同步电机。当然是高精度编码器反馈的。
下载积分:+3(ymmfa) 热心助人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B:
说白了,就是我发1000个脉冲,但是伺服反馈就算后才走了800个脉冲的动作,就是说还有200个没走到,那么这个就是滞留脉冲。这个存在的原因就是动作肯定是滞后于命令的

楼主:
谢谢两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