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的PLC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10-12-13):
晶体管类型的PLC,其上的普通输出点,比如三菱有的是Y0和Y1,我的意思是除了这特定的输出点外,其他的普通输出点,能否发脉冲控制步进电机?

网友A:
除开Y0和Y1外,其他都不能发脉冲。
因为Y0和Y1才是高频三极管。

网友B:
一楼说的是对的,

网友C:
每个都可以,看你要频率是多少。因为高频的是中断处理的,Y0y1有专门的指令,如果你自己给其他输出做子程序也可以,但是不要影响整体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1(黄猛)
下载积分:+1(783252984)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3(woaiavav) 感谢分享

网友D:
3楼正解,关键是要看你需要输出的脉冲频率是多少!

网友E:
3楼正解,关键是要看你需要输出的脉冲频率是多少

网友F:
理論上三樓是正解,在實際應用中,一般以產品的功能決定,決不會用Y5/Y6來發PLS驅動電機!

楼主:
3楼说的我有试过可以,不过频率过高误差就不行了,你说的子程序是用中断指令来让它变成输出高频?

网友G:
正常时用Y0\Y1,其他的也可以,但是容易出错等等

网友H:
支持10楼的说法

网友I:
如果Y0,Y1已被占用的话,理论上可以用其它输出点,但脉冲频率很有限。不一定能满足要求。

网友J:
还是要看频率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