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三菱PLC怎样编程控制私服电机

楼主(2010-12-13):
各位工控前辈你们好,我是一位学习工控的新手,最近想用三菱PLC控制一个XY轴的操作平台,但不知道该如何写程序与私服驱动器配合使用,还请前辈们教我一下,感激不尽。小弟在这里先谢过了!
邮箱:
james.yue888@hotmail.com
James

网友A:
先确定移动的距离,和这段距离的速度,用绝对定位。DRVA指令!

网友B:
可以考虑选择FX2N-20GM定位模块,配合FX2N系列PLC。FX2N-20GM编程手册上有例子程序可供参考。

网友C:
如果不插补,用FX的定位指令就可以做到了
三菱

网友A:
可以用FX 3U ,它本身有定位功能!具有高速脉冲!

楼主:
感谢各位的提示,要是在有实例图发给小弟那就感激不尽呀
James

网友D:
用FX-1N的晶体管输出型的,就带两个脉冲输出,可以控制两个轴,连定位模块就省了,不过精度要求不高,不是特殊场合都够用了

网友E:
这我还不会也来学下
迈翔

网友F:
http://www.waitang.com/view/5975.html
去这里看视频教程,要是学不会,就不能愿我了哈。
。我保证你认真的看上5遍你就会了。

网友G:
先了解伺服是怎么控制的,伺服手册都有教你怎么用的,,

网友H:
控制平台要插补吗?如果插补还是用定位模块吧!

楼主:
感谢各位工控前辈
James

网友I:
呵呵 我也是 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