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3):
我是新手。
手上有个台达的PLC,但是没有数据线,无法调试啊,想自己做一根,但不知管脚的定义是怎样的?
圆头该用哪几根管脚与电脑哪几根针脚联呢?

谢谢。

网友A:
线缆图纸板块里有,找找吧。

网友B:
連接plc側的接頭不好焊接,建議你要自己做去買現成的din 8pin現成接頭附現在來自己焊另一端跟電腦連接的9pin接頭還來的好做些.
引用楼主laton于2010-12-13 23:25发表的 台达的PLC的串口线怎么做呀? :
我是新手。
手上有个台达的PLC,但是没有数据线,无法调试啊,想自己做一根,但不知管脚的定义是怎样的?
圆头该用哪几根管脚与电脑哪几根针脚联呢?

谢谢。

~~業餘打工仔~~

网友B:
補上接線圖

~~業餘打工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