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请问接近开关

楼主(2010-12-14):
请问欧姆龙接近开关有检测5--10O米远的吗,请问最大能测几米,

网友A:
只能用光纤了

网友B:
接进开关肯定不行了,光电也就30米吧,所以楼主要考虑别的方式了

网友C:
100米?100米还叫接近开关吗?楼主是搞外太空开发的吗?

网友D:
几米远怎能称得上接近开关呢,应该用光电对射开关

网友E:
100米没用过,

网友D:
OMRON型号:E32-T17L光纤检测距离可以到7米
jxh668

网友F:
太远只好用图像识别技术

网友G:
支持3楼,经典,
,建议用红外线

网友H:
按近开关是不可能的,楼主是不是说错了,要是5到10米用对射型开光电开是可以的.

网友I:
要这么远控制什么呀,那不成了红外线了呀

网友J:
接近开关是不行的,要用激光对射开关,OMRON有没有我就不知道了,西门子有,但比较贵.

网友K:
光电开光可以,对射型的,

网友L:
100米???MS比较难!

网友M:
你说的不是接近开关

网友N:
世上应该还没有能检测5~10的接近开关吧。

网友O:
O(∩_∩)O哈哈~。你用物业防盗的玩意吧。

网友P:
无线摇控

网友Q:
5-100米远的接近开关还没有听说过,这也应该不是叫接近开关了

网友R:
距离太远了,用接近开关也就在十米以内吧,见意用红外线传感器!
http://baike.baidu.com/view/495838.htm

网友S:
按近开关檢測距离都是MM單位,和M差太多了!

网友T:
,要是5到10米用对射型开光电开是可以的

网友U:
楼主是不是单位打错了,有那么远距离感应的接近开关吗
James

网友V:
太长距离用近接开关不可能实现。光纤7米/MAX.

网友W:
要理解什么是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