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
关于容量匹配问题

楼主(2010-12-14):
请教高手》在设计时,接触器容量是否不应小于同一主回路上断路器的容量?请解释原因。

网友A:
就事论事啊,按你的话理解成,就是一路啊是对的,断路器合上是静点,接触器吸来吸去的是动点,如果两个容量一样,那接触器肯定发热大,能理解吗。

网友B:
我想接触器的容量最少要等一或大于空开的容量吧

网友C:
接触器的容量是根据它所带的负载大小来决定的,

网友D:
应该稍微大于上一断路器,因为接触器的触点是频繁动作的

网友E:
那要视乎负荷性质,不能一概而论要与实际情况一起考虑。如星三角起动星形接触器可少些。

网友E(2011-03-31):
接触器的容量不一定大于断器容量,关健要看实际情况。

网友F:
要根据负载大小来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