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VLT2915变频器过电流故障

楼主(2010-12-14):
请各位前辈指点下,应该怎么设置,设置那一参数
电机参数2.2KW 5.1A 50HZ 380V
jxh668

网友A:
处理方法
(1)起动时一升速就跳闸,这是过电流十分严重现象,主要检查:
● 工作机械有没有卡住;
● 负载侧有没有短路,用兆欧表检查对有没有短路;
● 变频器功率模块有没有损坏;
● 电动机起动转矩过小,拖动系统转不起来。
(2)起动时不马上跳闸,而运行过程中跳闸,主要检查:
● 升速时间设定太短,加长加速时间;
● 减速时间设定太短,加长减速时间;
● 转矩补偿(U/f比)设定太大,引起低频时空载电流过大;
● 动作电流设定太小,引起变频器误动作。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 , 问题已经找到 是变频器太小了 要用VLT2922
VLT2915变频器过电流故障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