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VB60与三菱QJ71E71-100通信

楼主(2010-12-14):
怎么用VB60与三菱QJ71E71-100通信,有做个的大虾请指导小第。或有相关实例可共享吗?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A:
看来知道的人不多

网友B:
这个你先要对VB比较熟悉,定义通信口,定义通信协议,还要知道三菱的通信协议,其实不管什么与三菱通信都好,都是通过端口发送接收数据。当然这个E71可能是其他通信方式的模块。你问的这个问题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希望做过该类项目的人能给你个案例。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来知道的人不多
MX Compon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