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请问FX2N48MR继电器输出,加一个晶体管的扩展。能给伺服发脉冲吗?

楼主(2010-12-14):
请问FX2N48MR继电器输出,加一个晶体管的扩展。能给伺服发脉冲吗?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A:
应该是把继电器输出改为晶体管输出。不是扩展,
你往前找找,有人讲过怎样改

网友B:
答案是能,但是要看你输出脉冲最高频率有多少?2N的晶体管输出好象最高频率20KHZ,你还不如再买个FX1N的了,或者在2N后面带个1PG。
下载积分:+3(ymmfa) 热心助人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心静 思远

网友C:
以前在客户的一天数控送料机见过。把Y1,Y2的继电器拆掉,不知道他是换了三极管还是什么。唉!都怪那时候没仔细看清楚。

网友D:
可以直接把继电器拆掉,把继电器线圈端直接引出发脉冲即可,为了保险起见,最好加一个光藕隔离一下,例如TLP181等!
下载积分:+2(njaolian) 有见解,甚至是例子,应 ..

楼主:
哦!太感谢各位的回复了,实在是太经典了.thank you verymuch!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E:
把Y0和Y1继电器拆掉,把继电器线圈端直接引出串2K电阻驱动步进或伺服驱动器就好了,100K频率都没问题,放心使用.

网友F:
楼主意思是买个晶体管输出的扩展板是吧?当然可以啊,这个班的作用就是在继电器PLC上扩展一路高频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