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4):
收氟。排空。加氟。的步骤:
加氟管里的空气排除:把氟瓶打开一点,让氟瓶里面,氟的气体慢慢出来,大概5秒种。然后把氟管快速的连接在空调的加氟口上,要拧紧,这样氟管的空气就出来了,流到空调里的就是氟了。(排空时候氟瓶不要开的太大,出气就成,加氟时开到最大)
收氟的步骤:
一。制冷状态下:把室外机两个连接管阀门的盖子,用扳手打开。用5个的六角扳手,放进细的(高压阀)阀口,把阀门迅速关上,约20秒之后在把粗的阀门(低压)关上,然后关机,断电。这样氟就收到外机了。这样就可以拆机了。
二。安装的时候还有开阀门排空:具体如下:
把内外机固定好之后,1.把空调连接好,主要是把内外机连接管都紧好,注意一定接好,以防制冷剂泄露。
2.用内六角开关打到自动档空调就正常工作打开高压阀门(细管阀门),在用六角顶住加氟口顶针(加氟口在低压上),使里面的气体跑出来,10秒钟左右就可以了,不要时间太长,以免雪种跑的太多。这样就可以使管路里面的空气放出来。
4.然后把高低压的阀门都打开,接上内外机的电源线就可以了。
注意:连接管是铜的,不能盘成死弯,否则就会影响制冷剂的流动,造成不能制冷和制热。
拆的时候要先收氟,否则就会造成氟的泄露。

。 加氟的步骤:
1.让空调运行,在制冷的状态下加氟。
制热的状态下需将四通阀的电线拔下;让空调呈制冷状态运行。
加氟口在粗管上面,也就是低压。
将铜帽用扳手拧下,将氟管连接上,在把氟瓶打开,这样氟就进入空调的系统里了,制冷状态下加满4MPa就可以了。俗话说加4个压。
整个操作都是在空调的运行状态中进行的。

网友A:
20秒收不静吧 我都是三分钟

网友B:
有用,要记下来.

网友C:
先记下来,以后也许用的到

楼主:
呵呵多收会也没关系

网友D:
先记下来

网友E(2011-07-08):
先记下来,估计有用,谢!

网友F:
只要有用都得谢谢!

网友G:
说实话,不是怎么懂,学习了

网友H(2011-08-16):
说的很对实践中让我以充分应用了。

网友I:
请教一下,收完氟关紧低压阀之后,那个加氟口还会不会有氟漏出来,如果有就是不是氟没有收完呢?

网友J:
0.4MPa了
很高兴能认识各位师傅

网友K:
有用,要记下来,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