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不能改变旋转方向

楼主(2010-12-14):
有一个私营企业买了一条旧的生产线,其中一台直流电动机,安装在里面不方便维护,安装人员把它改出来换了个方向。调换励磁或者电枢两根线,怎么都不能改变它的旋转方向,直流控制器是模拟式的。电机是Z4型的。

网友A:
莫非直流电机的控制器是带转向及测速控制功能的,

网友B:
纸加工设备复卷机?
jxh668

网友C:
通过改变励磁电流的方向,继而改变主磁通的方向,即可改变他励直流电动机旋转方向;
也可通过改变电枢电压的极性来改变他励直流电动机的旋转方向。

网友D:
励磁的方向改了,电枢的就不用改了。同时改方向不变。
这个电机是串励,还是并励

网友E:
支持六楼的,直流电机有很多种励磁方式,楼主需要看清楚,还有是否你单独调了励磁或者电枢绕组的线,同时调换等于没有调哦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F:
励磁F1、F2,交换一下。

网友G:
只调励磁或者电枢绕组的线,同时调换等于没有调,就像三相的交流要换向只调2根线,

楼主:
是的,只改变励磁两根线或者电枢两根线都不能改变方向,电机是新型号的,Z4型,控制器是模拟式的,国产的张家港一个地方生产的,测速发电机反馈。

楼主:
它是压延机生产线上的冷却部份,并励的。

网友D:
改变励磁两根线的同时 , 把发测速电机的正负极改一下看看如何

网友H:
支持9楼的说法

网友I:
同意12楼的

网友J:
同意五楼的

网友E:
同意12楼的可要注意飞车哦。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