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和市电之间的问题,请各位指教!

楼主(2010-12-14):
为了方便,发电机的出线接在市电空气开关的下端,发电时将空气开关断开,设备可正常工作,但市电配电房系统显示发电有电过去。请问各位朋友:发电机与市电之间的四根线全断开,为什么会有电到市电配电房呢?我就不解了???还请各位指教!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的具体线路,有可能是控制回路过去的。
自学

楼主:
感谢1楼的回复:控制柜上的电流表接在空气开关的下端,电压表接在空气开关的上端,是不是这里的问题呀?

网友B:
本人在东莞承接设备仿制等非标机器制作,手动机台改全自动机机台,售后维护,设备维修,设备电气设计与安装,自动化系统设计安装,电控箱配电接线等联系电话:13537136343,QQ:894187967

网友C:
如果你是断开了空开,而发电机给生产车间供电,这样市电房只能电流表上有电流显示,而电压表上应该没有电压显示的。

网友D:
检查检查线路

网友E:
控制回路的问题,检查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F:
据你表述,个人理解,空开虽断开了,但有电回路.

网友G:
用双电源的呀
迈翔

网友H:
我说一下我的看法吧,对不对你查一下线路看看。一:你的市电柜主电路没有电,而是电柜上指示灯亮或者是电压表有指示,那说明你市电部分的来电指示是接在空开的下方的。二:如果是主电路有电,那是空开有问题,我碰到过这样的情况,空开断开了,还有一相有电的。

网友I:
依楼主所述, 那用市电时,发电机不会成为电动机么? 发电和市电之间这么简单的配置还是头一回听说。

网友J:
建议您使用HS11F双头防误刀开关,中间端子接负载,上面接市电,下端接发电机。

网友K(2011-08-29):
呵呵、、、楼主你的这种接线方法确实危险了些,建议加装ATS自动转换开关,这样就不会出现误操作带来的危险!你所讲的问题应该是你的配电柜的检测回路接在空开的下端,我没有猜错的话应该是配电柜送电指示灯亮、电流表有读数而电压表却没有。这样虽说不影响使用但是危险比较大!

网友L:
这样做实在是太危险了,赶紧改 负责后果很严重

网友M:
这种双电源要装转换开关,俗称跟头闸

网友N:
双电源要有明显的断开点。冒险啊!

网友O:
空开转换市电,应该是你没看清楚吧,电柜不可能这样设计的。是不是发电的时候,市电还有指示?

网友P:
我们厂都是手动转换的向你说就一个空开整的还没见过
反正没有死过一次干脆不怕死

网友Q:
你把发电装到下桩,那开市电的时候发电那当然有点过去呀

网友R:
发电机是在市电停电了才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