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系列不可以将注释写入到PLC中吗

楼主(2010-12-14):
请教各位大师,如果能,请问如何设置?谢谢!

网友A:
當然可以,但這樣會佔用內存的,在傳輸時勾選COMMENT

网友B:
可以的,写PLC的时候把相应的选项勾上去就行了

网友C:
可以,就是占用内存哦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D:
这样不是浪费PLC 的内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當然可以,但這樣會佔用內存的,在傳輸時勾選COMMENT
不行啊,详见:
http://www.ymmfa.com/read.php?tid=92059&page=e&#a

网友E:
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F:
可以的,100%

网友G:
写进去都没有什么用呢

网友H(2011-11-02):
當然可以,我试过

网友I:
想都不用想,肯定可以。这是基本功能

网友J:
1s系列不建议这么做,会占很大的内存

网友K:
当然可以了,就是占用内存

网友L:
可以,不过一般不建议写进去,一是占内存,二是会比较容易被人盗用劳动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