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4):
各位老师威伦屏506上传程序到电脑,进度条走一点就没有反应了,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通讯线有问题
检查你的通讯线
如果你是用笔记本电脑,而且用的是USB转串口线的话,建议换一条USB转串口的。

楼主:
我用的是本本的串口,线是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讯线有问题
检查你的通讯线
如果你是用笔记本电脑,而且用的是USB转串口线的话,建议换一条USB转串口的。

使用的軟體為?

楼主:
使用的软件版本为2.。7。4屏显示到53行就不动了

网友C:
触摸屏有问题,我也碰到过

网友D:
我也碰到过

网友E:
线一般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F:
引用楼主sonhh于2010-12-14 21:18发表的 威伦屏506 :
各位老师威伦屏506上传程序到电脑,进度条走一点就没有反应了,不知什么原因

呵呵这种故障我修过很多,是主板的通讯电路有问题,所以导致无法正常上传及下载,现在冬天了,容易产生静电,请不要代电热插拔,一定要断电后插拔,否则容易损坏,建议客户发原厂维修,或出快递费,发我处免费维修,我是原EVIEW售后维修工程师,田小波,1867777125 QQ:1206775862,专业维修EVIEW及威纶通的各型号触摸屏
我于12月份从EVIEW离职,创建了上海人机,田小波18616658700,提供Kinco/Eview / 威纶通/三菱/海泰克/普洛菲斯/西门子/富士/白光/欧姆龙等触摸屏主板芯片级维修服务,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涞坊路599弄38号702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