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4):
变频器加马达拖动一个输送带,产品放在输送带上面(位置固定,不会跑动)向前运送,用一个编码器反馈产品的当前位置,当到达预先设置的位置时,机器执行一个动作,需要预先设置三个位置, 输送带上面要能够连续放5个产品,也就是用一个编码器完成五个产品的位置反馈,当产品完成三个位置的加工后从输送带的另一端被收起来,完成加工
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样用一个编码器完成对五个产品的位置反馈,本人还在思考中,望有相关经验的大哥不吝赐教
先谢谢了!!!

网友A:
再加一个光电开关来检测吧
当产品被光电开关检测到就记住当前的旋编位置
这样试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加一个光电开关来检测吧
当产品被光电开关检测到就记住当前的旋编位置
这样试一下看看

起始位置有一个光电开关,当感应到产品时开始计数
我的疑虑是怎么样用一个编码器完成对五个产品的位置反馈???

网友A:
如果点数够的话,把旋编A相同时接到X0-X4这样就有五个高速计数器了。这样应该会比较好写吧
  • 下载积分:+3(qinchenglim)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点数够的话,把旋编A相同时接到X0-X4这样就有五个高速计数器了。这样应该会比较好写吧

    我也想这样做,就是担心编码器的输出功率能不能同事驱动五个高速计数器,会不会不稳定造成计数不准,以前有没有这样做过的朋友,请分享一下你的宝贵经验

网友A:
    这个输出应该没问题,我做过同时驱动四个高速计数的,没什么问题。

网友B:
    建议把三个工序之间间隔与五个产品之间间隔做成等步距,间歇定位,连续加工;不知道楼主这几个位置的安排是怎么样的?能否上一张示意图?如果加工动作不麻烦的话用PLC凸轮功能能不能满足要求

网友C:
    如果有一个示意图就好多了
    jxh668

网友D:
    同意一楼!
    算法:工件位置+移动增量

网友E:
    我做过这种类型的,不一定要旋转编码器,如果你的位置精度要求不是太高的话,一个接近开关,一个对射光电,程序就可以做起来,我当时做的是4个物品随意放,任意位置都能监控反馈到

    做的是喷漆机,当要喷物体到达喷漆位置时候,喷枪打开,和你这类似。

    原理是靠接近开关检测传送带齿轮端,检测脉冲,光电开关负责检测进料,光电灭后,进行位置记忆,然后就是不停地数接近开关的脉冲,记位置,可以做到N步都没问题,程序简单,可靠
    如果用保持继电器,可以做到停机后也能记住准确位置

网友E:
    如果必须用旋转编码器(也就是精度要求高)一个旋转编码器也可以解决,同样道理,1个旋转编码器,1对对射光电

    刚开始,旋转编码器有一个地址记住第一个物品的脉冲数N(不停变换),当出现第二个物品的时候,把脉冲这时候的数值N1传送到一个地址中,这就是你第一个物品和第二个物品的脉冲间隔N1,同样的,继续工作下去,第三个物品出现时候,再记住脉冲值N2,这就是第一个物品与第三个物品之间的脉冲间隔,同理,第四N3第五个N4,第一个物品到达位置后,说明第二个物品到达了N-N1的位置(第三个到达N-N2,第四个到达N-N3,第五个到达N-N4),同时把Z这些数值的位置也重新计算换新的覆盖地址,把N1N2N3N4的地址腾出来,让给新进来的物品,如此不停循环,实际上来说,N-N1也就是新的N,N-N2就是新的N1,如此不停循环下去,
    保证可行,

    总结,第一套方案:1个接近开关,1对对射光电(简单)
          第二套方案:1个旋转编码器,1对对射光电(数据处理稍微复杂点)
  • 下载积分:+2(qinchenglim) 热心助人

网友F:
    楼主啊,比如你的第一个物体上去时你的高速计数器是0,那么这时候你就给三个加工位命令,当第二个来的时候你在给三个工位命令,比如50是第一个工位动,100第二个工位动,150第三个工位动。你办这些数都保存在寄存器里,只要编码器技术值达到要求就动作,即便是皮带上有100个工件又如何?
    我做过快速分拣的程序,狠狠类似,一个思路。

网友G:
加装光电开关与计数器组合来完成

网友H:
一只A,B,Z本个输出的编码器就可以啦,最多再加一个光电检测产品有无,AB相做位置检测数据,Z做圈数计数,就可以了,更不必点用多个物体端口来计数比较,直接用一个计数器来做参考,是否实用就不好说啦,供参考

网友I:
用仿真先试下

网友J:
1个输入同时驱动多个告诉计数器,可以搞定
QQ:6395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