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5):
日本厂家的程序在他的电脑上可以用simulation,同样的程序在我的电脑上就不可以呢?
但是我的PLC simulation却可以仿真自己编写的FX系列的程序,
请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你软件是什么版本的呢?
developer是8.86Q,需要
simuloation的版本么?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B:
软件版本不同,或者语言的原因。
后来我参照他的程序,一步一步自己重新用中文版的软件写了,却也不能仿真,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C:
设值不同呀
具体的能说明下吗,什么设值?
迈翔

网友A:
你没有把问题说明白,是你在电脑上仿真程序,还是电脑连接PLC在线调试.
自己电脑上仿真程序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D:
什么版本的软件
8.86Q

网友E:
应该是电脑问题
额,不会吧,难道还能和长相有关?

楼主:
顶下自己,没人解答啊?

网友F:
换一下仿真软件版本吧

网友C:
用日本版看下
迈翔

楼主:
但是电脑是中文语言的,安装日本版的可以吗?

网友G(2011-04-13):
我的可以打开仿真,但是无法运行,不知道那里错了啊,说是没有end指令,搞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