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学了一段时间PLC,突然疑惑了

楼主(2010-12-15):
学了一段时间PLC,遇到了下面的问题,突然疑惑了,感觉什么都不懂了,纠结啊:
如下图接线,程序里X1的常闭触点
能够使用吗?

网友A:
当然可以,外面接通时,里面如果是常开(就闭合),如果是常闭(就断开)。

网友B:
可以的呀

楼主:
我纠结的是:常开触点有接线,可以输入到PLC,而无常闭触点输入到PLC啊,那么常闭触点还能够在程序里面使用吗(X均为外部输入信号啊)

网友C:
里面常开,里面用常开就是检测外部信号,开就开,关就关
里面常闭,里面用常开就是检测外部信号,开就关,关就开
外面是接线用的,里面是用来检测外部信号开关条件的,别纠结了

网友D:
里面的软继电器是根据外部开关量的状态动作(外部开就没有动作 外部闭合就有动作)

网友E:
一般的外面接常开,闭合才能触发的,里面就用常开,外面用常闭,常开才能触发的,里面就用常闭,不然以上电就有可能造成不必要的故障

网友F:
PLC内部的接点是根据外部接点的改变而改变的,这种问题是开始学习PLC的时侯会出现,正常啊。因为一下子不可能理解PLC编程的“行规”。其中PLC的优势就在这里。用常规的接线方式如果需要一个“NO”接点而用了“NC”接点。岂不是需要重新改变接线方式。但是如果使用PLC你在程序中就可以改变过来方便吗?

网友G:
有条件到PLC里试一下就不晕了。模拟软件有时也不好理解的。

网友H:
这个,我也遇到过,有条件的话拿台机器试试就明白了

网友I:
,是你的理解问题,不要疑惑了。

网友J:
可以理解成一个线圈,外部接通,线圈也就接通,内部常闭出点断开。
下载积分:+3(萧风) 热心助人

网友K:
完全可以

网友L:
被你问晕了!!!!!

网友M:
简单一点说吧,你就把X1看成是一个中间继电器,外部输入的是X1继电器的触发信号,PLC内部的是X1继电器的输出触点。X1这个继电器当然可以有常闭和常开触点了。
下载积分:+3(萧风) 热心助人

网友N:
可以啊!闭合常闭变敞开

网友O:
拿台机子试下不得了

网友P:
多相聚一下就明白了。这样可以,只是内部就断开了

网友Q:
基础问题,接触时间不长。

网友R:
呵呵呵 试试 模拟 软件就可以

网友S:
可以用的,
你把外面的X1和COM之间想象成有一个中间继电器的线圈,把程序里面的X1的常闭触点想象成中间继电器的常闭触点就好理解了,
如外面开关闭合,则中间继电器线圈得电,它的常闭触点要动作,变成断开了,所以此时程序内的X1常闭断开。
若外面开关断开,则中间继电器线圈失电,它的常闭触点不动作,还是闭合的,所以此时程序里的X1常闭是闭合的

网友T:
多实践一下就好了!

网友U:
外部常开时 X1常闭 外部常闭时 X1常开

网友V:
初学者都这样,往往就是这个坎没过去,所有就没兴趣了!!
有条件的话直接上机试,说是没有用的!!祝你好运!

网友W:
没问题的
没有任何影响

网友X:
楼主很好学啊

网友Y:
用模拟软件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Z:
出现这种情况,如果身边有会的多请教最好,如果没直接上机,再加电脑监控,编一个简单小程序,反复观看,你就会有知道其中的秘密,就会豁然开朗了。。。

网友AA:
这确实是一个问题.

网友AB:
初学正常的。。。。。

网友AC: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AD:
外部信号开关一般是常开的

网友AE:
可以拉,就看你怎么样写程序,怎么样控制电路,怎么样接线拉!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AF:
同意四楼意见。

网友AG:
书看的太少,多联系

网友AH:
初学者常常会有这种疑惑,其实PLC内部位软元件只有二种逻辑状态0和1,就是我们所说常开与常闲,关键问题是在编程时常开与常闲并不矛盾,比如外部输入触发一个"1"信号,这个信号"1"跟PLC内部元件可以理解为"非"的关系.
这无尽的雨丝,有没有勾起你的回忆?对你来说,也许我不再重要。但只要你能记得我,我就已经无比欣慰。知道这雨让我想起了什么吗?你的眼泪。一滴滴的,晶莹如珠,包裹着过去岁月的沙粒,在我的心头滚动。

网友AI(2011-01-19):
这还要纠结,没机器弄个中继试一下就好了

网友AJ:
是三菱PLC吧,我也是自学的,最好是找一台PLC试验一下,好懂

网友AK:
可以将外部的接点都当成是常开的编程,这样,如果接的是常闭,一开机就使输入的常开点闭合,常闭点断开,就知道这点是接通状态。

网友AL:
找台PLC监控一下就明白了
从容淡定-笑谈人生

网友AM:
当然 可以用的.你要弄明白之间的逻辑关系就可以了..一个是外部的接线,一个是内部的使用触点.是否动作和非的问题.

网友AN:
好简单的问题啊,你就是不接任何触电,这样也是可以用的,

网友AO:
里常开外给信号接通。里常闭外给信号断开

网友AP:
光理论是没用的,要实践。不明白的先试试,就会慢慢明白了。

网友AQ:
还是上机最直接

网友AR:
我也是刚学的哦,开始跟你遇到的情况一样,用仿真软件试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AS:
PLC输入点就是个小型的继电器,你可以拆开看看,然后PLC编程实际用的就是这个继电器的触点,别混淆了。
在初学时,特别是输入端接常开常闭点的时候,逻辑关系要弄清
Hard Road,brave hart!

网友AT:
可以用啊

网友AU:
有空要学习下逻辑代数,明白正反逻辑就好了

网友AV:
x1是plc内部的假设的 有无数开闭点

网友AW:
我觉得你也想得太复杂了 我看你也是一个心眼多的人 哈哈

网友AX:
内部梯形接线是虚拟的.

网友AY:
基础知识不过关

网友AZ:
plc里面的常开或常闭是根据外部硬件的NO NC来改变的
yanzhi2008

网友BA:
最好有空学习下计算机原理

网友BB:
硬逻辑 软逻辑

网友BC:
k可以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