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5):
请教,在使用ZRN指令时没有DOG搜索功能(只能在DOG前端才能进行),那要是,不在前端,是不是只能先用手动移到前端再用ZRN回归;如果我想在每次上电时先自动运行原点回归(不确定电机的位置),该怎么弄,望指教?

网友A:
FX1N的ZRN指令是只能往回搜索原点,不能反向搜索原点的。不过可以用程序完成。

网友B:
我晕,无论你远点在哪一端,你只要找到一端了,在相对运动到另一个你需要的位置原点这个时候你在吧计数器清零,这样就完成了原点搜索了
  • 下载积分:+1(木獬) 热心助人

网友C:
    看看D8140~8143这四个寄存器对尔有没有帮助?
  • 下载积分:+1(木獬) 热心助人

网友D:
    装两个行程开关,每次回原点前都先向前走一段距离
  • 下载积分:+1(木獬) 热心助人

网友E:
    关于原点回归方法,你完全可以用顺控程序来完成你想要的结果,在轴的两端加两个限位开关,把近原点开关靠近一端,执行ZRN的时候有意的控制方向信号就可以搞定
  • 下载积分:+1(木獬) 热心助人

网友F:
    别搞那么复杂呀,一个SENSOR也可以做为原点呀,用DDRVI 移动脉冲数为-99999999,到定义原点时停止,再清零D8140就可以了.省了了近点开关
  • 下载积分:+1(木獬) 热心助人

网友G:
    找个光电做原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于原点回归方法,你完全可以用顺控程序来完成你想要的结果,在轴的两端加两个限位开关,把近原点开关靠近一端,执行ZRN的时候有意的控制方向信号就可以搞定

    请问如何控制方向ZRN  K100 K100 X0 Y0,没有方向啊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忽然明白了

网友H:
把原点开关装在近点一头,每次复位完了,再后退出原点,一般重新开机也能正常复归
QQ:6395435

网友I:
不是2楼的好
迈翔

网友J:
如果你的要求进度高,可用绝对定位,首先定义原点、读取当前数据和定位。

网友K:
郑州市鼎昌电气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zzdcdq.com
联系人:杜先生 电话:15039518172 欢迎光临。
wusaoyun

网友L(2011-05-05):
路过,顺便学习了!高手纷纭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