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PLC高手请进讨论

楼主(2010-12-15):
为什么在X0和X1同时得电的情况下,Y1不得电,但M0线圈却得电,我自个分析,MOV K3 k1y0将Y1变为1,但为什么显示不出,通过内存显示,Y1的确不得电,Y1不得电的原因在于mov k5 k1y0在y1断电了。

网友A:
太 小了看不清呀
迈翔

楼主:
对不起,图片点一下,就可看清了

楼主:
重新传一张图

网友B:
K4=二进制的100,那么Y1已经被复位了。
当出现双线圈时,以最后出现的状态为准,楼主要去看手册了。

楼主:
双线圈以后面的为准,只是为什么M0线圈还通电?

网友C:
简单问题,双线圈的缘故。

网友D:
搞清楚两个问题:1.双线圈2.循环扫描。

网友E:
同意4楼和7楼
双线圈,以最后出现的状态为准,在扫描结束后输出。当MOV K3 K1Y0,Y1置位,之后是LD Y1 OUT M0,这样的话M0是置位的,虽然后面的Y1复位了,但在这个扫描周期内,M0还是置位的。

网友F:
扫描周期的问题吧

网友G:
首先是双线圈问题,以后面出现的状态为准。其次,是PLC的工作方式是逐行扫描,执行到M0时映像寄存器中的M0为1,执行到程序结束,映像寄存器中Y1为0,最终输出M0为ON,Y1为OFF。

网友H:
双线圈时问题的.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I:
三菱的执行顺序:
1.程序扫描
2.串口通讯处理
1,2过程是重复执行的。
http://fx1n-smart.taobao.com/ 山寨PLC专卖

网友J:
用MOVP试下用,M8002复位M0

网友K(2011-01-22):
你提供的梯形图不全吧 按说MOV K3 KIY000 可以使Y2 Y3 得电
MOV K4 K1Y000可以使 Y3得电 按你提供的着个梯形图看来无论如何 Y1是不会得电的

网友K:
即使双线圈问题也不可能导致M0是导通的

网友L:
4楼高手

网友M:
靠
这还要高手来?扫描过程知道不

网友N:
mov 改為movp

网友O:
双线圈和扫描周期造成的

网友P:
双线圈输出缘故!

网友Q:
梯形图的逻辑关系一定要弄清楚

网友R(2011-11-11):
这个程序好理解,
第一步执行完后 Y0,Y1的映像寄存器里ON,
第二步,Y1的映像寄存器里是ON,所以M1 ON;
第三步,X1 ON,所以Y0,Y1 OFF,Y2 ON (映像寄存器里);
程序到END扫描完,执行输出Y0,Y1 OFF,Y2 ON. (映像寄存器到实际输出点)

网友S:
X0按下 Y0 M0得电 X1按下Y0失电 由于自上而下 Y0被覆盖 M0没被覆盖 所以得出结果 Y0失电 M0得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