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PLC解密问题

楼主(2010-12-15):
我公司一个Q12HCPU,由于日本人设置了密码,只能读不能写,也不能修改程序,近来由于设备原因要改动程序,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方法没有,多谢了,哪里能找到解密软件呀

网友A:
下载中有你去下个看下
迈翔

网友B:
可以读出来就可以了,可以尝试清空内存再写进去嘛

楼主:
可以读出来就可以了,可以尝试清空内存再写进去嘛
车间一直没有停机,这样做风险大了点吧

网友C:
O(∩_∩)O~ 没有答案呀

网友D:
郁闷,程序读出来了还不能修改?

网友E:
既然读出来了,你可以重新照着写一遍。

网友F:
解密下看可不可以

网友G:
清空内存根据实际情况从写程序嘛

网友H:
自己照着他的在写一份不就好了 就是费点时间啊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