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ive ES

楼主(2010-12-15):
公司买了一条德国设备,用自己的软件下载下来的程序,硬件配置里看不到几个变频器,提示缺少DRIVE ES软件包,哪里能下载到DRIVE ES软件包呀

网友A:
西门子的吧,,DRIVE ES V5.4软件包有一个多G,可以向西门子服务索要,太大不能上传。

网友B:
楼上说的对

网友C:
直接在线升级。在选项按钮下拉菜单中找到“安装HW更新”,在弹触窗口中选择“全部”执行下载;安装即可。

网友D:
drivees_basic_5.4sp4完整版(2.78G)趣盘下载
Drive ES Basic 用于方便的启动,维护和诊断所有西门子传动装置,既可以做为选件集成在STEP7中,或在无STEP7时,作为独立软件安装在PG/PC中.Drive ES Basic 是必须要安装的, 为了实现参数的在线设置.
http://www.plcworld.cn/viewthread.php?tid=12946&fromuid=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