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G 使用编程电缆型号

楼主(2010-12-15):
FX3G 使用编程电缆型号

网友A:
就用MINI-USB线,跟移动硬盘、威纶通i系列屏的数据线是通用的

网友B:
两个编程口,老的SC-09,或是USB线都可以下载
三菱

网友C:
注意:
老的SC-09,有时候通讯不上的。建议还是用USB的
认真做事,低调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