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电池

楼主(2010-12-15):
PLC电池能去市场买来更换吗?需在用相同规格吗?还要只要电压一样就OK?

网友A:
等待楼主的结果……

网友B:
电压一样就OK

网友C:
应该电压相同就行,但建议还是买同一型号的好

网友D:
山寨很多,小心!

网友E:
依我看电压相同就行了吧。没换过。学习了

网友F:
建议使用原厂产品。一般电池价格也不贵啊!曾经换过,基本是电压等级相同,外形接近的那种。但是为可靠一点程序做一下备份保险。

网友G:
电压一样就OK,安装没问题,即可

网友H:
尽量用原厂的

网友I:
更换电池最好在2分钟内完成,小心程序丢失

网友J:
电压相等就可以,最好还是用原厂,质量有保证

网友K:
最好PLC通电更换为好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L:
只要电压相同就可以用,原装的比较耐用。

网友M:
电压相等,安装位置没问题就可以,最好还是用原厂的,比较可靠。

网友N:
电压相同的锂电池就可以,我当初三菱PLC电池没电了,一时买不到,用电压相同的锂电池重新焊接引线,用了2年了,没有任何问题。

Email: hfzwz@qq.com

网友O:
[fly/]飘过,不懂[fly]

网友P:
电压一样就可以,还有就是电源接头一样了

网友Q:
电压相同就行,原版贵,没必要

网友R:
建议使用原厂产品,可靠!

网友S:
同型号的淘宝上都有,输型号就能找到,价格个人觉得也不算贵
比如三菱FX的F2-40BL电池就是MAXELL的ER6C(带插头)

网友S:
建议找原装的,或者更好的也行。差的话很快没电,没电PLC就会出问题,出问题就不好了

网友T:
一般都是用原厂的

网友U(2011-08-26):
俺用同等电压的废手机电池试过(串个二极管),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