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位开关如何与300系列PLC接线

楼主(2010-12-15):
液位开关如何与300系列PLC接线
三线制的液位开关是IFM的KG5071

网友A:
开光的说明书上没有电气图吗

网友B:
液位开关一般都是开关量,可直接连接和按纽一样

网友C:
三线制液位开关包含二个可能。1)纯开关的液位开关【公共点及NO/NC组成】 2)电子式即二条是电源线,另一条是PNP/NPN的输出连接线。

网友D:
我也来学习下
迈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