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传感器测速可以直接接到S7-300 上么

楼主(2010-12-15):
三线制的霍尔传感器,工作电压5~24V如何与300系列的控制系统进行接线
中间需要加转换模块么

网友A:
具体问题具体对待。需要看你测多少转的转速,一般普通2;4极电机转速使用普通“I”模块就行。至于传感器类:霍尔;接进开关都行。

网友B:
加转换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