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求助

楼主(2010-12-15):
我用的三菱PLCFX1S的,程序写好了我要写入PLC,点击写入他就弹出对话框,提示内存不足,我其他软件都没开。电脑是2G内存,求解决办法

网友A:
截个图上来看看!!!

网友B:
不是电脑内存不足,是PLC的,在参数里面的PLC参数里面把8000改为2000就可以了

楼主:
哦。谢谢,我去试试

楼主:
提示的是ES:0180800a,求解决办法

网友C:
没有图不明白
迈翔

网友D:
你的程序有多少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