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5):
现在要做一台绕线机:  变频器带动电动机旋转,电机的尾部带一只1000个信号的编码器,电机的速度是用变频器的外置电位器调速的,现在要用一只步进电机带动丝杆来回排线,现在的难题是:----------如何利用以上条件做到步进电机能实时和变频电绕线机的转速同步?请各位大侠提供参考案例,不胜感谢!

网友A:
就是说变频器带的电机转的快的时候步进电机也要快并且和变频器带的电机保持一样的转速,对不对?步进电机转速的快慢是靠上位机发脉冲的频率决定的,上位机发脉冲的这个频率就得靠变频器带的电机上安装的编码器来实现了。这样的话在用程序区控制步进电机就行了。在程序里把编码器返回给PLC的脉冲数做为控制步进电机的频率就行了。
  • 下载积分:+1(注册中心) 热心助人

网友B:
    (1)知道丝杆螺距.(2)编码器绕走完一个螺距是多少脉冲(3)步进电机走完一个螺距是多少脉冲.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 下载积分:+2(张平全) 优秀文章
  •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C:
    1楼正解,1楼的哥位,照片里的是你本人吗,很上镜!!!顶你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支持和帮助!
    按一楼和二楼的提示,两位同行提供的参考都很重要,且没有重复,我试一下,多谢各位啦!
    ------------------------------------
    但有一点,不知各位是否注意到:如果编码器以一个恒速运转,数据始终会从0到360(我的编码器是360个脉冲的)在不停的变化,哪么这个步进电机的频率也应是个0到360不停变化的数据,这样就不存在同步了.......................这个问题还值得大家考虑,
    期望有更多的好友提供参考,不胜感谢!

网友A:
    哈哈,照片是本人,献丑了。      数据的变化不定是那个问题,的细细考虑。让大伙在想想。

网友A:
    步进电机的功能毕竟有限,实在不行就得用伺服了。

网友D:
    我看过焊丝绕线机就是这样的,一个台达变频器外加一个台达伺服驱动器,一个台达EH的PLC.

楼主:
    如果编码器以一个恒速运转,但变码器的数据始终会从0到360不停的变化的,哪么这个步进电机的频率也应是个0到360不停做相应的变化,这样就不存在同步了
    ----------------我的目标是两台电机同步(机构的运算转换不考虑),即如何通过编码器得到一个实时的变频电机旋转速度,大家认于是不是这样呢?
    ---------------我的产品就是绕锡丝哟.............

网友E:
    你的速度有多高?卷径有多大?或者不用编码器,直接用一个接近开关装在绕线轴上一圈检测一个或几个脉冲,直接回传给步进驱动,细分与螺距根据你的线径匹配好;再装一个计数器控制反向把PLC省了。
  • 下载积分:+1(njaolian)

网友F:
    直接反馈变频频率给PLC得了,根据比例调整步进频率。编码都省了
  • 下载积分:+1(njaolian)

楼主:
    配置是一定要这样的,他们的产品都是要出口,要求较高,不存在用伺服电机,更不能再简化

网友G:
引用 楼主:
如果编码器以一个恒速运转,但变码器的数据始终会从0到360不停的变化的,哪么这个步进电机的频率也应是个0到360不停做相应的变化,这样就不存在同步了
----------------我的目标是两台电机同步(机构的运算转换不考虑),即如何通过编码器得到一个实时的变频电机旋转速度,大家认于是不是这样呢?
---------------我的产品就是绕锡丝哟.............

我搞不懂楼主说的:《编码器以一个恒速运转,但变码器的数据始终会从0到360不停的变化的。》如果编码器以一个恒速运转那编码器发出的脉冲是恒定的,楼主的配置应该可以同步的。
學無止境

网友A:
http://hi.baidu.com/lqrxj/blog/category/%C8%C6%CF%DF%BB%FA%BC%BC%CA%F5楼主去这里参考一下,对你有帮助。
  • 下载积分:+2(wsir123)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编码器以一个恒速运转,但变码器的数据始终会从0到360不停的变化的,哪么这个步进电机的频率也应是个0到360不停做相应的变化,这样就不存在同步了
    ----------------我的目标是两台电机同步(机构的运算转换不考虑),即如何通过编码器得到一个实时的变频电机旋转速度,大家认于是不是这样呢?
    ---------------我的产品就是绕锡丝哟.............

    兄台,你那0-360就是一圈的脉冲数嘛,你的采集时间是几多????
    是一秒一次,0.1秒一次还 是多久,这个就看你定了,用高数计数器计下规定时间内的脉冲数,再去算你那周长啊,减速比什么的,就得出步进的频率了.
    另外你那转速高不高?????

    如果就 是四级电机的话,打死他也就1500转,你用360的编码器,1秒钟最多也就9000个脉冲,

    现在PLC的高数计数,两相的相位差输入的最高可以差不多50000个脉冲的,一相的可达100000个脉冲,

    所以你如果要精确一点可以选用高一点的,如2相输入的就可以用2000P/r的,这样就可以提高精度了~~~~~GOOD LUCK[
    s:26]
  • 下载积分:+3(张平全) 热心助人

网友H:
    根据楼主的说明和以上各位的解答,有没考虑收卷是定速,就是角速度是定值,那么随着时间变化,你的线速度是越来越大,另外排完每一层时何时反向排线,所以,参与运算的应该还要包含收卷的材料的直径和收卷辊的有效宽度这些数据,单一取主轴的编码器给排线马达运算估计会出问题。
    没见过绕锡丝机,解答可能有错,希望对你有点帮助。
  • 下载积分:+1(张平全) 热心助人
  • 保持每天一点小进步足矣。。。

网友H:
    汇荣铝业
    http://hi.baidu.com/lqrxj/blog/category/%C8%C6%CF%DF%BB%FA%BC%BC%CA%F5楼主去这里参考一下,对你有帮助。

    这个推荐链接不错,楼主可看看了解一下。

楼主:
    根据楼主的说明和以上各位的解答,有没考虑收卷是定速,就是角速度是定值,那么随着时间变化,你的线速度是越来越大,另外排完每一层时何时反向排线,所以,参与运算的应该还要包含收卷的材料的直径和收卷辊的有效宽度这些数据,单一取主轴的编码器给排线马达运算估计会出问题。
    没见过绕锡丝机,解答可能有错,希望对你有点帮助。
    -----------------------------------------------------------
    谢谢支特,这里补以通一点:
    1.当绕线电机的角速度出现衰减时,排线速度相对同步做排线动作,所以就可以不考虑这个问题了
    2.线模的宽度及线径是要做为设定值进行运算的,这个有考虑,也必须要考虑,但没有提出来而已
    感谢支特!

楼主:
    主要是利用绕线机连动的编码器,求出主轴电机的实时速度,知道了这个速度参数就好办了,但现在我没有实物试验,稍候按14楼的方案才是正解,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I:
    建议楼主把编码器装在模具转轴上用同步皮带连接好点,不然容易乱线的,本人以前做过绕线生产工,现在搞了几年设备,不知道我说的是否有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利用绕线机连动的编码器,求出主轴电机的实时速度,知道了这个速度参数就好办了,但现在我没有实物试验,稍候按14楼的方案才是正解,在此表示感谢

    哈哈,楼主抬举我了,在下也就出出主意而已!

网友A:
    楼主,你的项目搞什么样了啊,要是弄好了的话,把方法跟大伙分享一下啊。我可是等着呢啊。

网友J:
    汇荣铝业表现真好

楼主:
等实物验证后,我再发表,目前还没有实物,只是可行性分析,已报价给客户,结果如何不知道,只有等待
---------------------------------------------------------------
我用编码器,PLC,步进电机在没有机构联动的情况下,试了一下,感觉还是可以的,但还有一个问题需要验证处理后才可以:即:编码器信号过零时处理
等待我的消息

网友E:
还是位置同步的问题,楼主可以参考下车床车螺纹的情况。没必要去纠结主轴的实时速度;另外,如果机器不涉及到反转情况下,没必要用编码器两相做方向判别。

楼主:
这个是要多层绕线的,和螺纹车屑有不同之处,在系统中,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自动找到绕模的起始角,这就一定要有方向叛别才有保证些,当然这个条件我前文中没有提到,在些感谢支特!,

网友K:
多少学了点

网友A:
继续等待!!!!!

网友L:
习学中在看下
迈翔

网友K:
三菱编程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