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dop b 系列可以用普通usb线下载程序吗?(机器上有usb口)

楼主(2010-12-15):
各位朋友!请问有知道台达触摸屏dop b 系列可以用普通usb线下载程序吗?(机器上有usb口)

网友A:
可以,usb就是可以直接用那個下載但不是一班跟電腦一樣的那個扁型主動式的接頭,那個是給印表機用的,要用方型從動式的那一種
下载积分:+1(jickyzhu) 热心助人

~~業餘打工仔~~

网友B:
用爱普生打印机的USB打印线就行
一条8元左右
下载积分:+1(jickyzhu) 热心助人

网友C:
可以的
下载积分:+1(jickyzhu) 热心助人

网友D:
一般的都可以,我用的是HP的打印机的

网友E:
原来这么平的USB线就可以用。唉,东莞自动化的销售人员偷梁换柱蒙我上百元

网友F:
用东芝的或其他品牌通接口USB线都可以的。

网友G:
不行的吧。

网友H:
可以的,没有问题。

网友I:
下个手册看下吧
迈翔

网友J:
一般打印机的USB线,方口才是

网友K:
可以的,使用一头是方口的普通usb打印机电缆就可以,。另外,制作好画面数据文件,用u盘上载也可以的,就不需要电缆了。

网友L:
05年后的USB打印机线都可以!台达技术推荐!

网友M:
很方便的
下载也快

网友N:
可以..A型口转B型口的

网友O:
方口插下载线,扁口插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