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国产三菱PLC跟日本原装三菱PLC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12-15):
国产三菱PLC的内置高速计数和发脉冲控制伺服能用吗?

网友A:
可以驱动!但是发脉冲是数量可能不准

楼主:
外型一样,真假难分别国产和原装的三菱PLC,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B:
拆开看里面的原气件和焊点,原状的工艺比较好

网友C:
据我理解,和其他东西一样,原装进口和国产化,理论上一样的

网友D:
价位不同,原理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