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前辈

楼主(2010-12-15):
DC24液压电磁阀的启动电流是多大?比工作电流大多少?

网友A:
阀有大小,这个问题还真不好回答。

网友B:
提问太笼统

网友C:
我公司的DC24V液压电磁阀工作时的电流大多400-550MA,启动电流应该差不多的
學無止境

网友D:
直流电没有启动电流,通电时几安就是几安。DC24V液压电磁阀1A左右

网友E:
这要看功率的大小

网友D:
液压系统用的直流电磁铁基本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