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向FX2N写入M0怎样做?

楼主(2010-12-15):
希望用“ALM”代替M0,在文本中按下“ALM”键后文本发送出02 45 30 30 30 30 30 30 30 31 03 43 39
但PLC没响应,请问如果用“ALM”键代替m0,那么按下“ALM”键文本发送出的数据帧是多少?

网友A:
不懂楼主的意思

网友B:
你是说文本编辑吧

网友C:
用文本厂家配套的软件,直接选PLC类型为三菱
然后直接编写一个功能键输入,地址为M0,动作为“瞬时”,这样就行了
除非楼主是自己做文本,要是这样的话,我就不懂了。

网友D:
个人偏向于3楼的观点

网友E:
直接选择 功能键 就可以了 贴个图 你看看吧!1

网友F:
02 45 30 30 30 30 30 30 30 31 03 43 39
这条命令是读取M0的状态,PLC没响应的话请检查PLC的下载线,检查通讯波特率。
正常情况会响应数据,不响应的原因
1.下载线问题
2.波特率
3.PLC故障
4.文本故障
http://fx1n-smart.taobao.com/ 山寨PLC专卖

楼主:
文本设置如上

楼主:
PLC梯形图如上

楼主:
按下ALM键Y0应交替亮、灭,但实际却没有反应。

楼主:
串口助手监视文本,按下ALM后发送出02 45 30 30 30 30 30 30 30 31 03 43 39。
PLC、通信线、波特率没问题,文本读写数据寄存器正常。

楼主:
将ALM设置为“设定寄存器”,在寄存器中设定一数据,按下ALM键可以设定数据。
在PLC中进行数据比较可以得到一个“位”信号,但这样做浪费资源太多了。

楼主:
我用的是FEN*JI*的文本,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用触摸屏连接PLC操作没有问题。

网友G:
见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