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rs232连接线

楼主(2010-12-15):
描述:接上后
各位师傅你们好,本人新买一根usb转rs232连接线连接后不出现端口而是出现以下设备。有明白的请指教。谢谢诶

网友A:
没看到图

网友B:
随线一起的“驱动”有没有安装?

网友C:
可能是便宜货,我买了一根60多也不行,后来买一根100多的可以了

网友D:
图太小了,没看到

网友E:
安装随线配送的驱动。否则可能被系统当成是USB鼠标之类

网友F:
重新安装 试试

网友G:
驱动没装,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