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高手请进-------伺服控制

楼主(2010-12-15):
关于手轮通过PLC控制伺服电机,编程思路?手轮快转电机快转,手轮正转电机正转,

网友A:
不好意思不是高手!

楼主:
可以讨论一下啊

网友B:
可以把手轮当成一个AB相的旋转编码器,伺服调速方式改为AB相脉冲信号的方式。
速度快慢由伺服驱动器自己处理。转快它就快。

网友C:
为什么 要用手轮, 感觉调机也用不上啊。
我是菜鸟。

网友D:
做AB 相,调速的话做个比例程序,转向的话AB相有正负的

网友E:
支持3楼的观点。
如果使用FX系列PLC,那就把手轮AB相接到X0,X1,然后读对应高速计数器里的值,(这里推荐使用双相双输出高速计数器,即使用C252,X3是它的复位点),既然得到这些脉冲数量了,那接下来控制伺服就是怎样处理这些高速计数器里德值了。注意哦,脉冲的频率决定电机的转速。
如果使用三菱Q系列PLC,那就需要特殊模块了。本人使用定位模块,这个东西控制伺服比较好,定位模块有专门的手摇脉冲发生器接点,对应接上编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