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大家关于FX2N-32MT的PLSY指令的用法

楼主(2010-12-15):
我最近在调试一台安川伺服马达,用PLSY指令通过Y000和Y001发送脉冲,为什么我这样写程序传到机器上面只有正转没有反转啊?反正你按哪个按键马达只会朝一个方向转,大家帮我看看我的程序有没有写错,还是我的接线方式还是驱动器的调试有问题啊。

网友A:
应该是配线上或是伺服驱动器参数的问题
下载积分:+1(lxklz1140)

网友B:
楼主看看我编的软件截图,不知道你能不能用上
下载积分:+1(lxklz1140)
學無止境

网友C:
我看了你的程序,应该是没有方向判断哦.这个是你的部分程序.程序对了,线接也要接对,参数也要设置对.
下载积分:+3(lxklz1140)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楼主:
我下面有置位Y001让它反转啊,可是它还是一样正转啊

网友D:
你是要Y1是方向,那么你的位置控制模式下,选择脉冲与方向的控制方式是什么样的?一般由四种方式,仔细看看参数

网友E:
把你的伺服驱动器的参数好好看下,有没有设置禁止反转什么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