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5):
希望在不从装系统的前提下,帮忙下,电脑里的东西蛮多的,不愿从装。。。。谢谢。。。

网友A:
你好!这位朋友!曾今我被这个问题困扰了很久很久,也咨询了别人但是一直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后来我在百度里搜索这个问题,看了一下高手们的说法再加上自己的摸索,现在终于找到了答案。你装好后新建不了工程这个问题:1、考虑你装的时候有没有选择监控模式,要是选择的话只能打开工程而新建不了工程。2、要是你没有选择但是装好之后还这样的话,那你把他卸载了,再重新下载一次重装一下,记着装的时候什么都不要打开,像杀毒软件、安全卫士、防火墙等,能关的全关了,最好网线也拔了,装完之后重新启动看行不行。3、要是还不行的话,那百分之百是你系统的问题,重装系统再按照上面的方法保证你装好。最好不要装克隆版的系统,搞工控的我们最好装正版的,因为工控软件对这个很灵敏,要是没正版的,那就去电脑城买个最新的试一下,应该没问题的。希望能帮到你!
  •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B:
    同意1楼的说法.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小侯

网友C:
    在安裝時
    別去勾選監視專用就好了
    你可以看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48.html
    就有安裝說明

网友D:
    虽然你不想换系统,但可能重新安装系统是最根本和简单的解决方法。

网友E:
    三菱软件对系统要求不高,又不是AB或西门子的,卸载软件重装一次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高手指点,我的软件已经装好,但又出现新的问题,我装的是GX Developer7.08和GX Simulator6-C,编程后运行,点“梯形图逻辑测试起动/结束”按钮,出现“无法连接共享储存服务器”,请教高手是怎么回事?如何解决?

网友F:
    你装的WIN7?
    卸载软件,然后重启,重新安装,就一路“下一步”,包括安装路劲最好也别改,如果再不行的话,我劝你换系统吧

楼主:
    我装的是xp,我现在都郁闷死啦,,,,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忙,我的问题已经解决啦,是重新换了个系统

网友G:
多看下说明在安装过

网友H(2011-03-25):
如果是win7,请装双系统(我是WIN7,XP),然后再重装就可以了。如果是XP,请重装系统

网友I:
曾经我的电脑也有过这样的情况,后来在本站的贴子里找到了解决的办法。具体这个贴子在哪,我也忘了,不过就在本站是绝对不会错的,你耐心点慢慢找吧

网友J:
我一开始还以为是软件有问题,现在终于明白了。等一下也重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