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菜鸟求助,s7-200问题

楼主(2010-12-15):
我有一个cpu222,输出是6位的分为1L,2L。为什么当输出动作的时候我用万用表量1L那边的3个点是通的。而2L那边输出动作时灯虽然亮,但是用万用表量却是不通的,费解。

楼主:
没人理我?

网友A:
可能PLC的输出点坏了。你可以接上电源,直接驱动外围电路看看。

网友B:
如果确认是通了,则是L1侧的输出存在断路了,可以打开自己更换输出(晶体管/继电器),大多是输出级原因。

网友C:
不知楼主的PLC是晶体管输出的还是继电器输出的,如果是继电器输出的有可能是2L公共端断路引起的,如果是晶体管输出的有可能是测量或接线问题,同意版主的观点,正确连接电源,直接驱动外围电路试试!

网友D:
同意楼上个观点

网友E:
检查电源吧,好像没有构成回路!

楼主:
收到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