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搞过松下伺服马达吗?Minas A4的驱动器为什么带动的马达不动作啊?

楼主(2010-12-15):
现在在调试一台松下伺服马达,我不知道我驱动器哪里的参数设置错误了,马达就是动不了,那马达有和PLC励磁连线啊,通电后马达手拉不动,驱动器上面也显示正常,但是手动驱动器的JOG马达都不动,我查询它驱动器的马达不转原因是指令脉冲频率太低,但是它到底要我如何设置那些参数呢,我一切都是按照它的操作手册设置的啊!换一个马达耶布行.我是用FX2N-1PG来发脉冲给它的,我的接线方式是:1,2,4,6,7,19,29,41,也不知道有没有错.

网友A:
我用的是正负脉冲控制,不知道你的是不是,不是的话请设置一下PR40~42,祝你成功!
下载积分:+3(lxklz1140)

楼主:
好象你接3,4,5,6的线是不是要加电阻啊?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正负脉冲方式控制,因为我还是个新手,我现在要求它是以绝对位置控制模式来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