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6):
许多教科书上都有抢答器的例子,但不少抢答器是不公平的,也就是说,如果两个人在同一PLC扫描周期内按下抢答按钮,抢答程序只接受程序位置上排在前面的抢答者的按钮信号。

附件是一个公平抢答器的设计过程。
附件: 一个保证公平的抢答器.doc (58 K) 下载次数:146

网友A:
楼主,您的程序仍然存在先后扫描的问题,即在同一个扫描周期内,仍然存在按钮的先后,谁在上面谁就占优势。

要改变这一状况,应该使用诸如西门子的比较指令去同时读取每个输入位状态,如三菱的K2X0这样的读取方式,西门子则应该使用IB~~~~

否则,仍然会出现扫描周期的问题。

Regards

网友B:
中断会么?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楼主:
回复1楼:

不太明白您的意思,这里尽力理解和回答。

PLC一个周期的工作过程是:读入数据,处理数据,输出数据。

在同一个周期内,外部信号到达PLC有快有慢,在“读入数据阶段”,所有输入数据都从外部复制到内部寄存器,因此在处理数据阶段,CPU所看到的输入数据全部来自前一个数据输入阶段所读入的数据,已经无法分辨它们的先后顺序,因此对程序而言,所有输入数据都是同时得到的,没有先后之分。

三菱的K1X0相当于X1,X2,X3,X4。对CPU而言,无论用K1X0去访问这四个变量,还是分别用X1,X2,X3,X4访问它们,结果是一样的。

原帖只是对一个现有程序的一个改进,也许会有更好的解决方案。比如,S7-200有一个物理读指令,可以在一个周期的工作过程中直接读入外部信号,不必等待周期结束再读。有兴趣的朋友也许可以考虑如何用这样的质量把抢答器做的更好。使用中断或许是一种解决方案,但是中断程序一般执行时间比较长,而且书写中断程序也比较复杂,时间分析也比较困难。

抢答器指令数量并不多,执行速度很快,因此一个周期的时间并不长。要得到更好的结果,还可以去找速度更快的PLC。绝对公平不存在,但是,只有使PLC工作周期越短,那么精确程度就越高。

欢迎进一步探讨,最好直接给出更好的程序。

网友B:
在解释一下  中断不受扫描影响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