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6):
请教!s7-300PLC怎么组态西门子变频器

网友A:
你需要安装西门子变频器的调试软件,这样你的Step7硬件库中就有有西门子的变频器,组态到一个DP网络即可,如果使用Modbus通讯,那么变频器无需组态。

网友B:
可以不用安装变频器软件,在Step7硬件库中就有有西门子的变频器,找一个直接组态,,直接读取和写入组态分配的地址就可以了,,这样更简单,,不用安装庞大的变频器软件。如果使用Modbus通讯,直接用串口模块发数据 就好了
  • 下载积分:+1(key1302) 感谢分享

网友C:
    一开始感觉西门子好难,现在学习一段时间感觉西门子东西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