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急!请教高手海泰克触摸屏 进不入画面

楼主(2010-12-16):
海泰克触摸屏PWS6600-s与三菱PLC FX1N通讯,偶尔会出现触摸屏检查后跳不进去画面一片空白!具体情况:屏幕设置指拨号7拨ON设置时候检查后要按下运行能正常进入画面和PLC通讯,但是7拨OF时候直接进入画面设置情况下经常跳不过去.通讯灯常亮不是一闪一闪的! 检查了很多原因还是这样,有时候会跳进去,有时候跳不进去.有谁知道原因请帮忙...

网友A:
白屏遇到过,那是下程序时出现异常。没有遇到过楼主类似的问题,建议重新下载试试看

楼主:
不是屏幕画面问题,因为它只是指拨开关7设置On就能正常进去了,但这样启动要按下运行麻烦要直接跳过去才好用

网友B:
把56拨下来吧其他都拨上去

楼主:
7不拨OF要进入系统目录,所以我是选择56710运行时候拨OF,但会碰到进不了屏幕程序的情况啊

楼主:
解决问题了:原来只要把连线命令延迟设置下就OK了!谢谢大家关注

网友C:
6,7在下面,其它都在上面。

网友D:
你把5,6,7在下面,其它都在上面就OK,7在上面时是不能自动进入开机画面的,只能进入系统目录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