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6):
是这样的,我们这有台角码锯,系统控制是用台达的PLC,文本和伺服。丝杠的螺距是5毫米,切料精度是0。01毫米。现在有一问题想不明白,就是输入的长度为什么还要在乘以K40,锯片厚度为什么要乘以K4呢?各位帮帮忙。其中D450是文本里输入的长度,D470是文本里输入的锯片厚度,D450加D470就是总长度。
程序是这样的,LD M1000
DMUL  D450 K40  D50
DMUL D470 K4 D56
DADD  D50 D56 D52

网友A:
没有现场概念反应不过来,支持一下

网友B:
没见过这种设备,不好发表意见,顶下吧

网友C:
这个应该跟你的伺服电子齿轮比有关系,看你设计时是怎们定义的,也就是你定义一个脉冲对应多少的距离.然后你要的长度换算成脉冲的个数,
  • 下载积分:+1(黄猛) 热心助人

网友D:
    …如断条料输入长度100…这个距离应该位置定在锯齿和挡板之间…锯下去的时候材料会有损耗…我想那是在把锯的损耗加进去的

网友E:
    肯定不是1比1,没法讲
    jxh668

网友F:
    长度和锯片厚度的小数点少一位?

网友G:
    你的两个输入的单位一样吗?假设2000脉冲一周,那么0.01mm就是要4个脉冲,如果0.1mm就要40个脉冲了。要看电子齿轮比和输入的单位是什么
  • 下载积分:+5(汇荣铝业)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2(283276325) 热心助人

网友H:
    赞同3楼和7楼的说法

网友I:
    我也认同3楼和7楼的

楼主:
    多谢各位帮忙,现在已经搞明白了,这个设备是我们在外边买的,给厂家打电话人家不告诉,昨天熬了半夜终于弄明白了,原来这就是一个糊涂账,程序员在设计程序的时候就是故意让用户看不懂他的程序,这个D450在文本里设置的是4位整数1位小数也就是0000.0,D470是3位整数2位小数就是000.00。大伙都知道,例如T0定时器的值为 K500,实际上为定时 50秒,如果设定整数个数为 3 会显示 500,若有设小数个数为1,就会显示 050.0,也就是实际的值了(这些都是在文本里设置在PLC里显示)。那个K4和K40其实是一个功能,也可以都设置成4或者都是400(规定400个脉冲走1毫米)没想到台达的文本还有这样一个迷糊人的功能。

网友J:
    补偿呀!工艺最重要呀!人人会写字,作家有几个?

网友K:
赞同3楼和7楼 ,应该是对应电子尺比

网友L(2011-10-10):
哈......故意搞成单位不同,文本中单位显示cm....mm也要看清,实际是倍率换算

网友M:
你把整个程序发上来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