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速电机接电容的作用和其中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0-12-16):
调速电机接电容的作用和其中原理是什么?
今天接调速电机,没接电容,给电后要人为给力才能动作,接上电容就好了,这是什么原因
还有,这个电容的容量应该怎么选啊

网友A:
你说的是移相电容器,常串接与付绕组。电容起移相的作用。

网友B:
在单项电机中作移相作用

网友C:
这个和调速与不调速电机无关 你的估计是单项电机 电容在这里接在启动绕组上的

网友D:
调速电机是电磁离合器原理调速的,有励磁强度来调速。电容可能是单相电机的移向电容,和附绕组串联在并在主绕组上。

网友E:
一楼的说法,正解。

网友F:
有的可以不接,有的必需接.一般起移相用的.也有提高功率因素的.

网友G:
这是个单相电机,电容器没接是没有起动能力所以你要用手转一下就可以转,此电容起移相作用.

网友H:
有相位差才能启动..电工书上有说的.

网友I:
是启动电容.没有这个电容,电机就不能启动.

网友J:
那是个启动电容,起移相作用,没他单相电机是启动不了的。

网友K(2011-02-08):
单相电机调压调速,必须加装移相电容器。否则没有启动力矩,所以需要你装动一下,
干到老,学到老

网友L:
引用楼主pl00003于2010-12-16 16:40发表的 调速电机接电容的作用和其中原理是什么? :
调速电机接电容的作用和其中原理是什么?
今天接调速电机,没接电容,给电后要人为给力才能动作,接上电容就好了,这是什么原因
还有,这个电容的容量应该怎么选啊

电容与调速无关,你就是不调速也要接这个电容,这个电容是移相用的!
调速在单相电机中实际上就是调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