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6):
近期做的项目里面要用到手持式操作盒,操作盒已经买来了,现在是在操作盒面板上加上薄膜,面板上还有个急停按钮,急停按钮不是薄膜类型的,是机械式按钮,压下断开,旋转就reset类型的。我见过有的操作盒上面有这种急停按钮,但是不知道这种急停按钮的尺寸类型,强调一下(我用过的急停按钮屁股端有触点接出,但是长度感觉明显不对,操作盒的急停按钮长度要小的多)。现在的问题是 做薄膜的只能给你打一个符合你要求的空,急停按钮要我自己要安装,求大牛们给出这种类型的急停按钮一般是哪里弄的。。。谢谢,非常感谢。还有是怎么安装在操作盒里面的?

网友A:
没看明白

楼主:
就是 手持式操作盒面板上的     急停按钮。

网友B:
橡PROFACE GP2301HL?
恩,就是右上角的那种按钮,其他的操作薄膜都设计好了,就是不知道那种按钮哪里有的买?

网友C:
工控市场去买啊。富士啦、和泉、omron都有这种小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