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6):
今天老板买回来四套9位的日本SMC电磁阀组.其中有两套线圈是DC12V,0.5W的,其它两套是DC24V的.现在又不想在控制柜中加12V的开关电源,做好的柜子加个小开关电源又不好看,想在每个电磁阀线圈上串和电磁阀线圈的同等电阻,接入DC24的电源中.也有网友们说不好,不太稳定,还请大侠们指点,看哪种方法比较好.

网友A:
用12的电源或是把电磁阀线圈换掉
组合式的,代换线圈有点难
  • 下载积分:+1(dl2006) 热心助人
  • 学习是快乐的.

网友B:
    我不赞同,我们假设在刚上电的那一刻,电磁阀线圈阻碍电流变化,此时电流小,也就是说你的电阻分的电压小,也就是电磁阀电压大。
  • 下载积分:+2(dl2006)

网友C:
    你把12V的电磁阀接在12V电源上测量它的正常工作电流,然后用此电流在24V的电源上算出总阻值,再用此阻值减去电磁阀线圈的阻值,就是应该在24V电源窜入的电阻的阻值了。PLC上的继电器我也是按这方法计算电阻代换的,半年多了还正常。要特别注意电阻的功率选取,要不然会发热的。
  • 下载积分:+3(dl2006) 热心助人

网友D:
    输出由PLC控制,完全可以

网友E:
    应该可以

网友F:
    呵呵,你就自己做个电源嘛

楼主:
    没有更好的办法只好另加一个12V开关电源了

网友G:
    换个24V线圈不是更好吗?
    要是有那样24V线圈换就好了,也不用这么麻烦啦

网友H:
    自制一个12V的电源呀,
    我也想过自己做一个,用个7812三端稳从电柜中的24V开关电源中接一个12V出来,压差大不知道7812会不会发热.

网友I:
    采用三端稳压7812系列,将其安装在开关电源外壳上,器件12V的压降应该没有问题。塑封电流在1A以下。选择金属封装的在5A以下。
  • 下载积分:+3(dl2006)

楼主:
引用 网友I:
    采用三端稳压7812系列,将其安装在开关电源外壳上,器件12V的压降应该没有问题。塑封电流在1A以下。选择金属封装的在5A以下。

网友J:
直接加电阻不好的,
下载积分:+1(dl2006) 热心助人

网友K:
换个电磁阀或者是用一个楼上说的7812 很稳定的
只好加个7812了,因为是九个电磁阀集成在一起用25针通信线连接的,线圈在内部其形状也都是不好换的.
下载积分:+2(dl2006)

网友L:
用一个7812

网友M:
在可变电阻中心分出12V

网友N:
换个双电压输出的开关电源不好吗
这样是好,可是电源很早就买回来的放仓库的啊,还很多呢.

网友O:
我同意3楼观点,可以的,要考虑电阻的功率问题,但你电磁阀本身才0.5W,所以好选,你可以直接选用差不多的水泥电阻什么的,功率足够了

网友P:
做一个直流电源多省事!

网友Q:
大家讲得都在理选择合适的了

网友R:
直接买用电源开关就Ok了!
现在不是一般小日本的东西都是DC12V和DC24V都可以的?

网友S:
加个 7812模块就好了啊!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