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GX.8的版本竟然没有仿真不了

楼主(2010-12-16):
各位师傅你们好!昨天我换了三菱GX.8的版本竟然没有了仿真功能,我以前的老版本是可以仿真的,应该是我安装时操作不对,现在我换回原来的老版本竟然也不能仿真了,为了这个我还换了两次系统都不行,这是什么原因?各位教教我吧。

网友A:
你换一个低版本的GX Simulator试试,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还有就是你触摸屏软件版本也有关系

网友B:
仿真只是编程的一个插件,让你给删了吧,再下个吧。

网友C:
在装一个7的仿真

楼主:
回2楼的师傅:《仿真只是编程的一个插件,让你给删了吧,再下个吧。》应该没有删,这个软件我是从三菱官网上下的。那我按各位说的都试试看。

网友D:
編程及模擬式不同的兩個軟體,編程軟件必須安裝,模擬軟體需安裝有編程軟體的基礎上安裝才行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指导,按各位的提示,终于可以了,先装编程软件再装仿真软件就OK了,再次谢谢各位!

网友E:
对重新安装就偶看了

网友F:
我还没试过